康沃变频恒压供水太费电了,没用水的还37HZ那?谁有高招?/

楼主(2009-06-06):
康沃变频恒压供水太费电了,没用水的时候还37HZ那?谁有高招?可否利用远传压力表(不能用电接点压力表,工作不可靠,不能一拖多)让它在某一上下限之间间歇工作,还有参数中的H-67苏醒阀值和H-68睡眠阀值是怎么应用的,我们这里是直接抽续水池的水,不是市政管网,不知怎样让它进入休眠状态哪????长期运行太费电了,高手支招???

网友A:
出水口必须加囊式气压罐!以提供水泵休眠时的供水压力!

网友B:
1、自动恒压供水系统,当“恒压”选择为最低扬程时,还要设置最低频率休眠参数;

2、就是说泵系统在该频率下远行时,只能维持系统压力,而没有流量;

3、也可以在出水口,设置流量继电器,控制系统及时进入休眠状态;

网友B:
4、即就是有流量、恒压同时存在时,变频器工作;

5、即就是没有流量、恒压同时存在时,变频器休眠;

楼主:
刘老师没明白我的意思吧,我是说可否利用远传压力表(不能用电接点压力表,工作不可靠,不能一拖多)让它在某一上下限之间间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