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了吗?

楼主(2009-06-06):
本公司有一台水泵,22千瓦,43安的额定电流,用变频器调节流量。在频率为42赫兹左右时,变频器上显示电流有45安上下,而偶用钳形表卡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只有30安左右,我想请教大家的是:变频器的过载保护是以那个电流为准,另在此时电机算是过载了吗?谢谢。

网友A:
当然已经过载!

水泵处于低压头/高流量的过载工况!解决办法:

调低运行频率或关小出口阀门!

网友B:
变频器的过载保护是以(变频)输出电流为准,22KW、42Hz、45A,当然过载。

网友C:
当然是过载了。因为电机过载是以电流为标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过载了。因为电机过载是以电流为标准的。

1、电机的额定功率,反映的是损耗、温升下电机能正常工作的最大功率;

2、而与电机损耗有关的就是电压、电流,与温升有关的就是散热;

3、电机在变频工作时,随着频率下降,电机的冷却系统受到影响,所以频率降低,电机的额定功率下降;

4、电机在变频工作时,随着频率下降,电机的工作电压是下降的,而铁损与电压相关,就是说电压的下降,没有增加损耗;

5、电机在变频工作时,由于谐波的损耗增大而发热,所以电机的功率也要下降;

6、电机的铜损只与电流相关,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就意味者过载;

7、综合考虑散热、谐波损耗,电机在变频工作时的额定电流还要降低;

8、所以,电机在变频工作时的额定电流要小于在工频下工作的额定电流;

9、这就是说,你的电机已经过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特别是刘工,说的很细致。那位还有不同观点,也请指点一下。

网友E:
肯定是过载了,但是输出电流为45A,输入电流为30A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输入电流可以稍微大一点,但不可能这么离谱。

网友F:
变频器的测量电流可能不准了

网友G:
你用的是不是变频器专用的卡钳表,测下电流看看 !

网友H:
额定电流是指50HZ时的电流。

楼主:
嗯,不知同数值的50的工频输入电流和40赫兹的变频输出电流在能量上有何不同?

网友I:
分切机 变频器显示电机过载是不是电动机太小了

网友J:
   当然是过载了,变频器是一自身检测到的为准,这样可以减小变频器的最高频率

网友I:
请问怎么解决,换电动机吗能联系我吗13989407132或者留你们的电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