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ATV28故障求教

楼主(2009-06-06):
我手头上最近有一台带修机器施耐德ATV28系列变频器出现PHF报警。外部PLC准备好后上电出现PHF.复位后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后又出现PHF.请各位高手阐释故障原因及解决方法。注外部全部OK.

网友A:
phf:

带载情况下的相故障:

1、变频器电源故障或者保险熔断;(你的情况,这点可以排除)

2、瞬间相故障:(这点完全有可能)

3、3相电源只有一相;(你的不是单相吧?)

4、电源变压器太小;(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5、负载不稳。(这个貌似也没有问题吧?)

总的来说,你的可能2居多,复位就能用了。要不你就查下机器的电源检测部分。

网友B:
时隔半月,终于修复了。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C(2009-08-27):
我手上有一台ATV28变频器密码丢失了,有些菜单进不了,请问一下有没有通用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