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与传感器的区别

楼主(2009-06-06):
U型光电开关也可以应用在马达的码盘速度计数脉冲,与编码器有啥区别阿?

网友A:
“U型光电开关也可以应用在马达的码盘速度计数脉冲”

您这是自己在做编码器

网友B:
呵呵,能达到一样的控制精度吗?

网友C:
编码器输出是正交输出,用U型光电开关能很好地实现正交输出吗?还有零位。

而且在概念上编码器采用光栅原理,而光电开关用的是光阑原理,在相同盘片尺寸上,物理分辨率差异很大。

Avago有低分辨率的所谓编码器模块,也采用光阑原理,浙江一带做缝纫机伺服的就大量采用不锈钢镂刻的盘片配上这种编码器模块做低分辨率的编码器用。一个模块几十,一张盘片几毛,成本确实颇低。

网友A:
“编码器输出是正交输出”

决大多数是这样,也有只输出A相甚至输出脉冲/方向信号的编码器,我见过这样的规格表,不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C:
版主叫真儿了!

网友D:
当编码器用要看灵敏度,

俺们用来计转数(不是转速)的就搞一个凸轮,然后搞一个接近开关,还满准的,

当然光电开关也是可以这么用的,但显得有电白痴

网友E:
Avago一个模块几十,一张盘片几毛,成本确实颇低。我问的怎么要比你前面多个1啊?

网友E:
莫非,Avago也敬仰你这个大师级人物?

网友C:
那要看楼上想要什么样的模块了,Avago的模块类型很多,功能和性能差异也很大,价格自然也不同。

至于盘片,3年前见过浙江人做的128线的不锈钢镂空片,很薄,30mm左右的直径,上面还刻着WOLONG的字样,据说批量供货的价格大概就5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