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用台达,向高手们请教一些基本常识...

楼主(2009-06-06):
小弟在看一个范例,疑惑很多啊
1 这个控制区的地址和状态区的地址有什么区别呀。..长度设定为1??
2 有个页面切换按纽,可是却不是换画面,而是保持性,,把我看昏倒了...
3 0N宏里面的$   $M    *$ 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宏里面的$ $M *$是三种不同的寄存器,一般寄存器  掉电保持寄存器 间接寻址寄存器,

换画面功能可以用人机本身的换画面按钮实现,也可以通过控制区功能实现,,至于你的程序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的 你要问下做程序的人了,

网友B:
楼主,台达的相对来说好用多了呢,我用的最多的就是台达的,有时候不用看说明书就能用,看来楼主还是要多看说明书啊!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看了说明书,果然豁然开朗..

网友C:
QQ群84843926,工控贸易中心

欢迎各OEM,系统工程商及经销商的加入

共同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