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发电机

楼主(2009-06-06):
我的设备采用2台15KW的电机,启动方式为直接启动,请问要是选择给我的这个设备提供电源的发电机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如果负荷不是很大的话,应该是总功率(15+15)除0.85=35.29千瓦,可以选40千瓦左右的发电机组。

网友B:
最大40KW已经足够了。发电机余量太大的话,对发电机组不好。因为在低负荷运行时,水温等方面条件达不到额定值,也是不理想的。

网友B:
燃烧不完全,积碳会增加。

并不是余量越多越好。

网友C:
40千瓦,加上补偿电容会好点

楼主:
可是启动方式是直起,而且是重载,要2吨呢,启动电流会达到210A多,都没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大40KW已经足够了。发电机余量太大的话,对发电机组不好。因为在低负荷运行时,水温等方面条件达不到额定值,也是不理想的。

同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启动方式是直起,而且是重载,要2吨呢,启动电流会达到210A多,都没问题吗?

这么大的启动电流,不用发电机,你的空开也会跳的!

楼主:
空开不会跳啊,只是极短的时间,运行起来就好了,正常只有40A多点

网友B:
那肯定不能用直接起动方式,发电机肯定受不了。发电机调速器反应有一段时间。估计你无法起动。你试用其它起动方式,或者一台电机起码完毕再到另外一台电机起动。

楼主:
不太懂,为什么不能用发电机啊,能不能详细的讲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