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logix5000中怎么将DINT数据转换为浮点数??

楼主(2009-06-06):
急求:logix5000中怎么将DINT数据转换为浮点数??

网友A:
logix5000对数据类型的自动转换是很成功的,这是我喜欢他的重要原因,INT/DINT/SINT/FLOAT等之间无需转换就可以进行运算。非得要转换就把DINT除以1或MOVE然后存储在一个浮点数格式的地址里就OK 了。

网友A:
当然,用别的运算方式也可,MOV,SUN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