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时钟问题

楼主(2009-06-06):
完全菜鸟+新手,公司里面新买机器上面有这个PLC,然后让对方写了一套定时开关程序,就让我接手,以前是编程的,PLC编程没接触过,死搬硬套,把对方给的程序弄会了,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当断电(停电)后,时钟不会正常行走,再次来电后,时钟又回复到程序之初的情况。请问,FX1S14MR-0011N是否有内部时钟功能,并且断电后,内部时钟依然能够照常运行?

网友A:
是时钟不会行走还是你的程序内部时钟停了?还是怎么样?

楼主:
程序我不是太懂,对方交给我的,这里又不能贴图,我把程序打出来。

楼主:
程序打出来太麻烦了。对方好像是通过

[M0V  K55 D8013 ] 这个设置PLC工作开始的秒 ,[ MOV K30 D8014]开始工作的分钟,  [MOV K15 D8015]开始的小时,前面3个加起来,就是设置的PLC在下午15:30:55开始工作。他这种设置方式是否有错误?

网友B:
你用的指令不对,程序中应该用TRD指令(时钟读)、TWR指令(时钟写)、TZCP指令(时钟数据比较)、TADD指令(时钟加运算)。

一句话说不清,自己看手册相关指令的说明。

楼主:
我看了,当断电后,PLC的时钟会继续读秒吗?还是停留在断电的时刻,当来电以后再继续读秒?

网友B:
你写的指令没用过,也没人这样用。

当断电并重新通电后,PLC的时钟肯定不会停留在断电的时刻,因为你用了重新写入的程序:

[M0V K55 D8013 ] 、,[ MOV K30 D8014]、[MOV K15 D8015]

还是刚才的那句话,应该用TRD指令(时钟读)、TWR指令(时钟写)、TZCP指令(时钟数据比较)、TADD指令(时钟加运算)。

楼主:
谢谢 yjig  能加个好友吗?QQ  57593949

网友C:
PLC有自己的时间的,你可以直接掉用就可以了。

网友B:
TYY624:

对不起,本人没QQ号,现写一段程序给你参考,预先说明,没经过上机检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程序说明:

D50、D51、D52、D53、D54、D55、D56对应于

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应该按当时的实际时间写入,写好后输入到PLC,然后再将其删除(阴影部分),并再次写入到PLC。

M0的动作开始时间为:大于15时30分55秒。

至于M0、Y0运行多长的时间,由你自己定,可以另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来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