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要来 国产PLC 论坛凑热闹,先有礼了

楼主(2009-06-06):
    我又要来国产PLC论坛凑热闹了,各位行家专家,本人先有礼了,请海涵、并欢迎指点。

    标题本来欲写“半瓶水打天下”的,哪知拧开瓶盖一看,稍一摇晃就见底了,这使我想起了一则故事——
    有一对夫妇,年近半百;
    这男的嘛,我们知道,即使年纪大点,爱美之心还是有增无减的;于是,看到外面的花枝招展,就难免在夫人面前念叨几句。
    那夫人心想,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化个妆嘛!

    这天,男的外出了,女的就在家里化妆,把那粉啊霜啊、贵的贱的,调了一大盘,把脸上的浅纹深豁,料理得平平整整。
    漂是漂亮了,但来了一个问题——初时还好,后来粉干了,就往下掉。
    丈夫回来,一见夫人这个模样,就哈哈大笑起来!
    夫人说:你笑我不笑,一笑粉就掉了。

我也学那位夫人的,不摇就不摇,一摇就见底了。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要推销的是什么?国产PLC,国内做的,还是什么,还是。。。。。。。想挣点分。嘿嘿。不过开心一笑也值得了。努力吧。国产也好,进口也好,总之对自动化有帮助就好。

楼主:
楼上正好是明白了。

能多挣一个是一个;谢谢顶帖。

网友B:
记号

 我在csdn的博客:国产PLChttp://blog.csdn.net/sijigang

楼主:
    说说我为什么对 IREX SPLC印象很深。

    知道IREX是在另一个网站的论坛,2004年吧,上海智国正进行赠品活动;因为自己的条件,当时不敢奢望赠品。

    2005年,我在“中国工控网”发了“每人一句国产PLC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9444-4D7F0DB9A8A1等帖子,“IREX”不但积极参与,而且其大度和气魄令我大为钦佩!

(待续)

楼主:
    当时的上海智国的网友,不但在“每人一句PLC”帖子里,毫无顾忌地对其他品牌做宣传,还在自己的网站里、做了这些品牌的链接页面——但后来,可能因其他品牌有意见,就撤消了。

网友C:
力德科技3路模拟量20路数字量控制器 步进电机控制器 PLC型单片机DPJM120821
一、产品用途
1.可用于各种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等,可外接各种传感器读取数据;
2.可用于替代PLC控制的小批量产品的控制场合(如包装机、印刷机、鞋机、恒压供水、铝塑焊接机、检验检具、自动送料系统、石材器械、拉链注塑机械、自动针车、建材机械、纺织机械等控制)。
3.可用于模拟量输出或模拟量检测的应用场合,可方便的实现数据采集数据发送;
4.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用户编程有困难的可把工艺流程发给我司,我司可协助编程。
二、产品基本功能及参数:
芯片
CPU型号:8位的51系列单片机,16K程序存储器,1K数据存储器。
编程环境:最常用的51编程平台软件
CPU工作频率 12MHz
程序容量 16K
指令执行时间 小于0.2us
运行控制方式 循环扫描方式和中断方式
输入输出控制方式 批处理方式(循环扫描结束时)、实时刷新方式、中断方式
芯片特点: 芯片支持硬件仿真,使用调试更方便
电源
电压 DC24V 0.2A
允许电压范围 +15%—— -20%
瞬时停电时间 10ms以下的瞬时停电时间时,继续工作
浪涌电流 15A 1ms以下
输出电源 最高100MA
具有断电自动保存单元
12路IO输入口规格
输入信号电压 DC24V
输入驱动电流 5mA以上
输入ON时电压 15V以上
输入OFF时电压 5V以下
电路隔离方式 光电隔离
普通口输入点数 9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
普通口输入响应时间 约1ms(可通过数字滤波器调整范围1~100ms)
高速中断输入点数 3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
高速中断输入响应时间 约1us(也可作为普通输入口用和调整输入数字滤波时间)
8路IO输出口规格
输出口结构 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
外部电源 AC250V/DC30V
最大负载 1A
开路漏电流 0
输出频率 继电器小于1Hz / 晶体管1KHz
电路隔离方式 均采用光电隔离

2路模拟量输入(AD输入,采用电压输入或电流输入可通过拨码开关选择)
模拟量输入规格 电压输入 电流输入
模拟量输入范围 -10V~+10V -20mA~20mA
模拟量输入阻抗 300KΩ 250Ω
输入分辨率 12位 12位
转换速度 小于1ms 小于1ms
1路模拟量输出(DA输出,模拟电压电流可同时输出)
模拟量输出规格 电压输出 电流输出
模拟量输出范围 0V~+10V 0mA~+20mA
输出驱动能力 最小5KΩ 最大300Ω
分辨率 12位 12位
转换速度 小于10ms 小于10ms
1个通信口RS232
波特率 1.2kbaud至115.2kbaud
最大电缆长度 115.2可达50米

三、规格
1.工作温度: -20~+70°C;
3.湿度: 5~95% 无凝结 ;
4.功耗(无外围): DC24V 0.25A (含小功率输出)
产品外壳规格: 145*90*72mm
安装方式: 导轨式固定或螺丝固定
螺丝固定位: 135*70mm

更多详细资料,欢迎垂询福州力德科技有限公司 :
电话:0591-85663837;13599054009 林先生
传真:10175-6789567
E-mail:lidekeji@foxmail.com;或linshiwang_21@163.com;
QQ:179971214 SKYPE:l21s12w ; 阿里旺旺:lide158
公司网址:www.lide158.cn

楼主:
楼上的广告,我是不会看的,一般的网友也不会看,所以效果不好!

楼主:
对不起,楼上,前已经说明了,这两年工作上晕头转向的,刚刚好点。

早几天下载了几个编程手册,决定先熟悉熟悉,然后再联系一两家单位,看能否协作。

真要动笔,我估计完稿至少还需要一年时间;到时,我会把进度在这论坛贴出的。但估计,不会写成教材的形式,教材需要正确和全面,我水平达不到。

谢谢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