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NTOUCH10.0历史趋势的问题

楼主(2009-06-06):
我控制系统用的是S7-300,上位机用的是INTOUCH10.0,读写数据都没有问题,但历史趋势总是没有,而且打开历史趋势,里面显示的时间也不变,在配置里也配置历史趋势了,标记名字典里也选择记录数据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注意设定起始时间和间隔,另外还要看该点是否配有记录历史功能

楼主:
起始时间和间隔都没有问题,每个点我在记录数据的地方也打钩了呀

网友B:
用趋势面板在运行时改一下时间和间隔

网友C:
特别->配置->报警记录->选上启用报警记录

网友D(2009-12-24):
把历史记录配置里面的节点名改为空就可以了。 你可以自己建一个实型的中间变量试验一下。

网友E(2020-07-20):
查看一下历史趋势的文件夹是否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