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死机,乱动作!!好危险!~~请教

楼主(2009-06-06):
今日遇到PLC S7—300,315 2DP 输入模块自己有输入,并且模块指示灯也亮,输入有了输出也有,弄的外面机械动作乱来。但是观察输入点的接触器辅点信号并没有接通,在线观察程序输入点和输出点都没有来。但实际观察模块指示灯都有信号,并且有些输出点还不停的闪烁输出,弄的现场机械、液压乱动作,好危险!

最后将PLC重新故障现象还是不能解决,最后将PLC程序全部清空,重新下载后故障才消除。

这种现象已出现两次,还好没出现重大问题,现在的PLC真不安全。。。不要相信电脑。

请教几个问题:

1 这种现然与病毒有无关系,现在是否有针对PLC的病毒?

2 这种现象是否是死机,如果是死机为何重起后输入输出点还是乱来?

3 是否与程序有关,但是重新下传的程序与原程序全部一样?

网友A:
1、病毒要具有传染性,目前的PLC程序并不具备传染性,只能说是恶意程序,并不能定义为病毒。
2、PLC并无死机这样的状况,其死机一般通俗的理解为进入停机状态,停机状态下不运行程序。
3、或许程序的紊乱造成这个状况,重新下载的程序与原程序除了运行数据不同外其余相同。但是从个人理解上来看,程序的设计者忽略了较多关于安全上的细节问题。

以上

楼主:
谢谢 `1楼的回复 受教了

楼主:
这种现象看来,PLC并没有停机,并且PLC CPU安装点环境较好,并无严重电磁干扰

网友B:
是所编写的程序有问题,抓下虫就行了

网友C:
PLC的抗干扰能力强

一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你还是看看编写的程序

编写的要求能力安全允许一定有问题

在一定条件下会形成程序非合法工作

网友D:
是否有干扰源,控制线路的布设是否与强电在同一线槽内造成干扰信号的产生。PLC的使用本身就有抗干扰的标准配置,是否按说明书上的采用了

外围设备不查清楚,即使从新写入新的程序,也难保不会在出现同类故障

网友E:
你看看输入.输出模块的电源有没有虚接的.我这里发生过输入模块-极虚接.输入点一个有信号.其余的灯都亮.但和正常比.暗些.

网友F: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有时候电器灰尘什么的就会导致里面输入点连接,别的有输入信号它就会有灯也亮。换个输入模块就好了。如果有不用的点也可以换一下估计就解决了。以前遇到过。如果频繁出现的话可能就是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和程序是没有关系的。程序下载到里面不动他自己也不会动啊。

网友G:
在线监测一下,看程序里面到底怎么回事!

有时候你自己分析比较困难,还是运行的时候在线监测比较好找出问题!

网友H:
可以把PLC拿下了,不带设备测试一下。我个人怀疑为PLC程序有瑕疵。

网友I:
低价转让拆机S7-200 QQ82100202

网友J:
我的客户也有过,S7-226,出现了逻辑上绝不可能的动作,但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我倒怀疑是电磁干扰,附近有伺服,三相变压器,或是布线问题,现在也不知道真正原因,或者是PLC的硬件问题,请大家给点看法

网友K:
其实如果出现这种是比较难找的,要仔细的找原因,死机可能性不大,再就是干扰,如果干扰排除了,可能是程序上有欠缺, 但不会经常犯错误呀,

 要理清逻辑关系

网友L:
楼主有没有cp以太网模块?我遇到类似的情况,而且比楼主严重多了,结果是某个版本的以外网模块有bug

------------------------------------------------

顺便做个广告

精通西门子、三菱编程,各种工业通讯协议,各种人机界面、上位机组态、触摸屏等

做过15个PLC站点,8个PC站超过5000点的项目

有兴趣可以去我的个人网站看看 深圳工控网 www.szgongkong.com

网友M:
仔细检查PLC程序为主吧,PLC一般不会出现干扰等问题的

网友N:
这种现象看来,PLC 安装点环境较好,并无严重电磁干扰 ,且外部的模块也一样的。如信号线是不是在大型的伺服旁边或强磁场旁边啦

网友O:
输入点ON的时间如果很短,用pc是监控不到的.你可以做个小程序看是否输入误触发了.或者某个地方的线没有接实.

网友P:
估计是0V虚接导致,或者屏蔽不好,导致OV串压

网友Q:
有可能是编程的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

网友R:
我也同意一楼的观点。重新下传的程序与原程序在有些时候是有区别的,例如在该程序中使用了断电保持型数据寄存器,在某些时候上电后数据是会保持断电的数据。该问题有可能是数据没有正常的复位。但程序经下载后,该数据寄存器为0。

网友S:
我们倒是遇到突然输出全都没了,所有动作都没有反应,重启也没用,最后从新下载程序又正常了。

网友T:
我也遇到过,别人求助说输入输出灯全亮或闪烁,我检查后发现,是PLC的0V搭到设备壳上了,而设备没有接地,电机开启PLC就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U:
1、如果输入灯在设备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首先检查接入的输入线路是否本身确实存在了输入信号电压,你可以将线路拆除看下;

2、确认输入不存在或者将输入点线路拆除后观察输出是有有信号,如果这个时候输出仍然有信号,你在线观察这个输出点有无动作,确认是否输出模块硬件问题;

3、确认硬件确实不存在问题了以后仔细检查PLC程序这个输出点的调用位置,确认没有逻辑上的问题,是否存在逻辑冲突以及输出点是否存在编程上的漏洞错误;

以上如果能确定了,那就检查外在信号干扰源了哦

网友V:
我公司也出现相同的问题,重新下载程序就好了!找不到原因????

网友W:
想复杂了,就是干扰所至,在线观察不到的,计算机的速度不够。

网友X:
把外接端口主电源线拆掉,单独检测PLC的动作。。。。应该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X:
昨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PLC电池没电了

网友Y:
QQ:390181753  把输入点的线短开,检查输入点是否还有信号,然后再检查输入点的外接先,看是否是外部的干扰,PLC还没有病毒产生,我估计,你可能是现场的干扰,检查接地和布线

网友K:
可能是信号干扰吧,你没有用冗余设备吗

网友Z:
有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另外注意观察一下,每次出现故障时,供电网络上是否有其他大负荷设备启动

网友AA:
各位同仁,如果有兴趣的话,请来这个网站看一看,很不错!

http://bbs.hcbbs.com/?fromuid=440311 海川化工论坛

网友AB:
会不是是干扰。 接地不好也会引起勿动。

网友AC:
是灰尘吧,也许环境不太好

网友AD:
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AE:
想都不用想

程序问题 目前PLC还没有烂到那种地步

病毒的事也不用考虑

从程序入手

因为PLC没有停机,就算停机了程序上应该遵循高电平安全设计来

网友AF:
引用 网友W:

想复杂了,就是干扰所至,在线观察不到的,计算机的速度不够。

看来西门子的抗干扰不行

网友AG:
重点检查下程序吧,在线检测下,

网友AH:
特别重要能引起重大损失的部分最好采用外部继电器硬件互锁,这样最安全。

网友AI:
路过,学习一下,借鉴一下。

网友AJ:
或许时间久了,PLC的RAM有故障吧

网友K(2009-07-06):
你可以用冗余的呀!

网友AK:
我以前遇到过PLC胡乱动作的情况,那是干扰造成的!

干扰源找到了,问题也就接解除了

网友AL:
有可能是外部干扰造成plc的误动作。检查安装环境有无干扰源

网友AM:
我倒是遇到突然输出全都没了,所有动作都没有反应,重启也没用,最后从新下载程序又正常了,至今不知何故

网友AN:
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输入输出灯闪烁。设备乱动。最终发现是24v短路造成的。

网友AO:
干扰,或者控制器本身都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吧。一个输出一般表达成一个位,那么在程序里面就有可能出现 这样的问题。

网友AP:
WWW.IREX.COM.TW,网上有PLC编程自学软件,可以仿真运行,有详细例程。

网友AQ:
干扰问题是不太好解决的

网友AR: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AS:
引用 网友AN:
关于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输入输出灯闪烁。设备乱动。最终发现是24v短路造成的。

反复下载,使存储器出故障了,现在的存储器不是NOR就是NAND,具体的你可以看看存储器的相关资料

网友AT:
造成乱动作的原因很多,楼上说出了一些,我补充几点:1,plc接地要单独,不可与变频器公用地。2,程序问题,输出之间连锁要明了,不可冲突。

网友AU(2009-09-18):
我也经常遇到类似情况,指示灯乱闪,机器乱动很危险。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特殊的环境。如:处地干燥!!!环境复杂干扰较多,加至接地不合理。特别是有变频器的电路,不要妄加末端补偿。乍一看没什么,可这时的环境干扰/电源干扰不可思异。

网友AV:
干扰的可能大,接地、继电器、变频器等要尤其注意

网友AW:
楼主是在乱弹琴,你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吗?

网友AX:
同意shukui shukui

干扰的可能大,接地、继电器、变频器等要尤其注意

山大领地 www.jnlingd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