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伺服问题!

楼主(2009-06-06):
我有一台老型的安川伺服控制器,报警A.30:查为再生电阻故障,
拆下来后发现再生电阻断了,我想如果要是不用它的话可不可以将端子短接(用不用该参数),直接使用,

会不会影响到使用或者放炮什么的。

个人认为短接应该可以用。

请大侠指点

型号为:CACR-SR 10BE13M-C 安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