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编程下载和维护想买个笔记本需要什么特殊配置吗

楼主(2009-06-07):
西门子plc编程下载和维护想买个笔记本需要什么特殊配置吗,公司用的是s7-400西门子。软件是step7-v5.1.我想买个笔记本什么品牌的好呢有没有一直用的比较好的。是不是还要买cp卡什么主板支持安装呢我很菜鸟大家不要笑我啊

楼主:
下载要用到串口,现在新的电脑都没有串口了,用usb转换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下载要用到串口,现在新的电脑都没有串口了,用usb转换好用吗

用usb转换好不好要看运气.  用EXPRESS串口卡好.

网友B:
本本与PLC通讯,西门子 有2种方式 ,使用CP5512通讯卡或者使用其USB编程电缆 。

品牌无所谓,只要你用着舒服就可以了,再说你使用step7 V5.1,也只能用在Win2000系统上 。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置高一点总是会使用起来舒服一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如果用cp5512通讯卡对主板应该有要求吧,还是都可以插cp5512呢

楼主:
我刚才去查了一下cp5512适合笔记本电脑PCMCIA标准插槽  ,我现在有点疑问我公司的本本好像没有插cp5512但是这个卡我见过在科长那里。本本就是通过一个9针插口直接可以和plc连接,有点困惑

楼主:
还有就是系统是不是必须装英文的呢

网友C:
建议你最好看一下惠普的笔记本

网友D:
我的联想昭阳E43G T4200有九针串口,才4100元。就是为了学PLC买的,1G内存250G硬盘

网友E: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置高一点总是会使用起来舒服一点。但是现在很多本本都没有串口拉,如果只是S7-400的用USB的适配器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是SIEMENS的原产的才能质量保证。老本都有串口都无所谓。USB转的串口在S5中是不能用的,别的倒是能管用一点

网友F:
现在的本本大多没有串口了。要用cp5512本本就得要有PC卡槽。

网友G:
现在新的本本很多都没有PCMCIA口了,有条件的话可以买西门子原装的USB适配器

论坛不是有人做大连德嘉的ETH-MPI,看起来不错,成本应比较低

网友H: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配置高一点总是会使用起来舒服一点。但是现在很多本本都没有串口拉,如果只是S7-400的用USB的适配器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是SIEMENS的原产的才能质量保证,坏了也好维修的。。s7-400以下的,用usb转换也还可以的

网友I:
1,笔记本带串口的,真正的串口,别用什么usb转,工业软件有的很没有章法,真正的串口非常重要
2,带PCMACIA扩展槽,最好,两种槽都支持的,就是枪型卡也可以用的.
3,大的内存,西门子的软件很吃内存.推荐2G左右
4,液晶屏别用镜面的,现场情况很恶劣,也很复杂,镜面屏当对着阳光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偶的就是,后悔呀
5,别考虑轻薄类型的.偶们做工控做项目,不是商务.实用更重要.
6,接口越多越好,你会发现做项目的时候基本所有的接口你都可能用到.
7,名牌的,贵的.

以上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供参考.

网友J:
联想昭阳系列的带串口,也有配置很好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联想昭阳系列的带串口,也有配置很好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双核,联想E290,不错,找了3个月才找到

网友L:
也说几句,最好买个好点配置的本子,当然你要想做好自动化的话,你最好买个USB的MPI适配器,现在的本子都没有PCMCIA口,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你要用PROFIBUS的话你得用CP5512,但CP5512支持PCMCIA口,你还得买个转接器,ERPRESS CARD TO PCMCIA

网友I:
楼上说的没错, 用CP5512得用pcmcia的接口. 买笔记本的时候最好注意些接口.否则想用3G上网,没有接口就很麻烦了

这是我们的国产CP5512,更好用,更简单,也更便宜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61113434900004

网友M:
最 好找个有串口的,否则很麻烦

网友N:
Dell D830,配置不错,有串口也有PCMCIA。我在用的就是。

网友O:
做工控的,本本不带串口,很遭罪的。

网友P:
Dell D830,配置不错,有串口也有PCMCIA,我需要的也是这款

网友Q:
我现在用的是旧的,宏基5571,没有串口,用了EXPRESS串口卡,使用很顺利方便,主要讨厌的是因为调试环境影响笔记本散热量大,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只要买个EXPRESS串口卡或者其他转接口,剩下的你买笔记本就没有这么多限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