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ELITE6.07版本软件新建和上传问题

楼主(2009-06-07):
先谢谢各位高人了!!

我用CELITE6.07版本软件New错误报警:Error #6405: could not access onfiguration

用CELITE6.07版本软件Update错误报警:Error #6461: wrong drive version(7) for configuration version(4)

请各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A:
首先要新建一个与装置版本相对应的文件,然后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首先要新建一个与装置版本相对应的文件,然后才能下载

我就是在软件里新建 也建不了,不过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6461·选择与驱动器版本相匹配的CE Lite配置

6405确定正确的celite.dat文件与配置处在同一个目录

网友C:
版本不对,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D:
首先测一下调速器的版本get info如果通信设置没问题,就可以显示调速器型号和版本。如果通信设置不正确就要正确设置软件和调速器通信参数,这个就不多说了。

当你看到调速器的型号和版本。在新建中找到相应的文件。Error #6405: could not access onfiguration最后一个单词你应该少打了个c 无法访问配置很明显版本有问题
Error #6461: wrong drive version(7) for configuration version(4) 这个的意思好像是本来是version(4) 这个版本你新建的却是个version(7) 的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版本不对,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F:
软件版本可能低了!

网友G(2010-01-06):
FILE--OPEN 找到CE LITE安装目录下的NEW文件夹,选择装置版本对应的文件夹(如果是590P,就选择590P文件夹),打开该文件夹下的default.590,这个文件里的程序时默认的,编辑过之后选择SAVE AS,就OK了。

网友H(2012-04-04):
刚开始我也和你一样,总是出现6405,后来看软件说明才知道你没有设置590的版本。你看看hedahai8003的说明就好了,很简单的

网友I(2012-07-09):
请问各位高手,我安装的是celite6.09版本,用电脑与590P通讯,测试get info时出现6453错误。请问怎么回事?

gg.jj.w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