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电机能调到每分5转以下吗

楼主(2009-06-07):
变频调速电机能调到每分5转以下吗

网友A:
最好采用减速箱+电机+变频器,否则即使勉强能输出5RPM,可能也带不动负载。

网友B:
不可以,电机转速等于60乘以频率除以电机磁极对数,

网友C:
同意以上各位的观点。

变频器应用中有个认识误区:以为可以把变频器代替减速箱,这是十分错误的。

变频器虽然可以随意地调节电机速度,但电机在降低转速的同时,输出转矩却始终保持基本不变。

减速箱在降低转速的同时,输出转矩放大相应的倍数。

变频器是这样,其它调速电机(如滑差电机、直流电机等)也是这样。总之,千万不要为了降低成本,而用调速电机替代减速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同意以上各位的观点。

变频器应用中有个认识误区:以为可以把变频器代替减速箱,这是十分错误的。

变频器虽然可以随意地调节电机速度,但电机在降低转速的同时,输出转矩却始终保持基本不变。

减速箱在降低转速的同时,输出转矩放大相应的倍数。

变频器是这样,其它调速电机(如滑差电机、直流电机等)也是这样。总之,千万不要为了降低成本,而用调速电机替代减速箱。

同意4楼的观点,变频器在低赫兹运行时,转矩是需要提升的,不然不易启动负载,不要把变频器等同于减速机

网友E:
变频器不等于减速机。

网友F:
负载不是很大的情况下,能否不要减速机呢?

网友G:
回复七楼的,当然可以。

网友H:
还是要加装减速机的好。

网友I:
同意五楼的说法,变频电机由一定的调速范围。

网友J:
变频器也不是万能的。哪一个速度都可以达到。

网友K:
还是选直流的吧

网友I(2011-02-09):
调速电机的范围是 5-60HZ,原则可以,但扭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