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空载发热问题请教~!!

楼主(2009-06-07):
有一台台达vfd-a   18.5kw  上电 一运行报oc   。   检查一逆变的 输出和触发脚 短路 。    更换后模块和驱动电路后 (原机用的是eupec公司生产的BSM 100GB 120DLC K               由于手中无这种模块则用 semikron公司的SKM 100GB 128D代替使用)    测三相输出电压平衡  !然后带电机试验   电机震动的厉害       拆下后空载试验  (把散热片拆下 ) semikron公司的SKM 100GB 的 几乎没温度  而 另外两块 semikron公司的SKM 100GB   温度明显挺高       高手们下 是这两种无法代替使用? 还是原机的模块有问题了?

补充  我带的电机是1.5kw的     带11kw的电机 就看不震动来~!!!电流也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