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爱德利变频器报PF01故障

楼主(2009-06-07):
近日维修一台变频器,故障为接通电源后即使不接负载,按下运转按键三四秒后即报PF01故障。查手册解释为电力元件保护跳脱,于是拆下下部的逆变输出IPM板去同型号变频器上实验,工作一切正常,看来故障在驱动控制板上。于是将控制板上的DSP主控芯片引脚全部用拉锡法补焊一遍,通电后发现操作屏居然没显示了!但是可以听到主回路充电电阻的旁通继电器有吸合的动作,看来开关电源及主回路无异常,而DSP芯片经补焊可能已经一命呜呼。找来同型号IC换上屏上又有了显示,证实判断正确。至此,满以为已经修复,但通电后一实验,情况更糟,按下启动键的同时就看到讨厌的PF01故障显示出来,报警输出继电器同时动作。难道新换器件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又是哪一部分的问题呢。在此请各位高手给支支招。下图是本变频器的组图

楼主:
感谢各位!变频器故障已经排除,是主芯片(L850GA40B 9121)的六路驱动输出中有两路发生短路。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检查此两脚,电压为1.9V,正常应为2.7V。将此块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A(2010-06-26):
你好,我也有一台变频器也是报警OPF01,向你请教一下主芯片(L850GA40B 9121)是:IGBT模块吗

网友B(2012-02-26):
楼主你好!我的变频器也经常报PF01,请问一下L850GA40B 9121芯片哪里有得买呢,楼主你能留个联系电话吗?谢谢了

网友C(2012-12-15):
对:zhangyongxi888关于楼主你好!我的变频器也经常报PF01,请问一下L850GA40B 9121芯片哪里有得买呢,楼主你能留个联系电话吗?谢谢了内容的回复:

经常报警不一定是ic问题,有可能是模块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