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7变频无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09-06-07):
       富士G7变频古董无显示送电时有显示并且正常运行,过1小时左右就不显示....有时运行到4小时就自动停机,经过半天的观察得到一个规律,该机无显示时必须关掉电源,等放完电后送电就正常,放完电后与送电和正常显示和显示的时间成正比....也就是说放完电后等待时间越长,送电后正常显示时间也越长,如果没有完全放电再送电没有一次成功.....

      对此分析了个大概,应该是电源板的某个元件发热有关.因为该机起码用了10多年,所以考虑到元件老化的可能,并且一般老化的元件就有电阻和电容,该板全部是用贴片元件的,并且有层厚厚的绝缘漆,用万用表和在线测试仪非常难下手......所以用常规的热冷法检查...

     送电后显示正常.就用红外扫描了电源板和控制板,直到自动无显示后,电源板所有元件温度在28度左右,控制板上的凸起的一块黑色板温度达到60度外其他正常(一般不轻易怀疑控制板),综以上得出结论:所有贴片电阻没有问题(95%左右).

    在不断电的情况下(没有显示)给贴片电容加热也没有用.......

    用吹风机吹了所有元件...当吹到了贴片电容C22  C23   C4(这3个电容是同规格并联的)时电源就启振动了,把这三个电容去掉,直接用35V470UF电解电容代换.....正常运行了

  总结:时间用一上午,配件成本是0.25元,收费是1000元和一包中华烟....

网友A:
牛B!还用上了红外扫描。

送电后显示正常.就用红外扫描了电源板和控制板,直到自动无显示后,电源板所有元件温度在28度左右,控制板上的凸起的一块黑色板温度达到60度外其他正常(一般不轻易怀疑控制板),综以上得出结论:所有贴片电阻没有问题(95%左右).

网友B:
你好,普传变频7100 ,一上电就 报LU ,

网友B:
你上次,不是修过一台吗,给讲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C:
没用过红外,想张长见识!

这种故障感觉大部分都是开关电源的供电电容老化吧!

网友D:
电容老化规老化,别吹还用红外扫描呢。

楼主:
不管谁牛B,如果你们修板子用不到红外...是你们脑子停留在80年代上...如果有兴趣可以参观我的维修中心....看看什么是事半功倍的维修方法...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一样与大公司一样竞争...我有我的优点....也有缺点就是投入设备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