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数据库连接问题

楼主(2009-06-08):
请教各位  我用SQLCONNECT (connectionID; "dsn=; uid=;pwd=");  这个函数连接数据库, 在管理工具中我也配置了远程数据库的ODBC,但是读取 Resultcode的值时 是-1014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哪里做的不正确.

网友A(2009-07-30):
-1014 好像是指没有sql.def这个文件

网友B:
要自己安装时安装这个SQL吧

网友C(2010-02-05):
还要在InTouch里SQL访问管理器配置相关信息,绑定列和标记的使用!

网友D:
你看看帮助啊 里面有报错信息的

网友E(2010-03-13):
数据库没有和intouch连接上

网友D:
这个网上资料很多啊   随便找个 一连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