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威纶触摸屏内部时间?

楼主(2009-06-08):
怎么修改威纶触摸屏内部时间?

网友A:
500系列的?

用数值设定元件

网友B:
设置一个数值输入元件地址用RW60000

网友C:
请参考编程手册,很容易搞懂

网友D(2009-09-27):
直接点屏幕下方“<”就在左下角出来好几个图标,点点试试就出来了,想改什么改什么,很方便!

网友C:
楼上的,可以这样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直接点屏幕下方“<”就在左下角出来好几个图标,点点试试就出来了,想改什么改什么,很方便!

他是500的屏,不是6000、8000的屏。怎么可以这么操作呢?

网友F:
是500的屏还是6000或者8000的屏

网友G(2016-12-01):
也是在学习中,随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