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昌辉地无纸记录仪怎么通讯

楼主(2009-06-08):
有昌辉地通讯协议,怎么用MCGS组态软件显示记录采集的40路信号值。

网友A:
找MCGS要驱动吧 没有让他们做个给你

网友B:
先找昆仑通态找找看有没有开发过该协议的驱动,如果没有现成的那可以自己开发或者是找昆仑通态定制开发

网友C:
昌辉仪表使用的WP协议吧,你使用的是昌辉仪表吧,MCGS应该有这个驱动的。

网友D:
对先找驱动程序,再通讯

网友E:
先试一下现存的驱动或者找昆仑通态要一下,如果没有的驱动,我公司可以帮助快速定制开发MCGS的驱动程序。

网友D:
MCGS公司应该有驱动程序的呀

网友F(2010-03-16):
可以安装昌晖仪表OPC服务器与组态软件连接读取记录仪采集值

网友G(2019-01-09):
感谢分享,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