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安川伺服电机

楼主(2009-06-08):
现在用三菱的FX-3U PLC控制安川伺服电机,其中安川伺服驱动器上有如下输出端子,PAO,/PAO;PBO,/PBO;PCO,/PCO,

叫PG分频输出。工作于位置控制模式。

如果PLC不与这些端子连接,是否就说明PLC没有接收到伺服电机的反馈,从而PLC工作于开环状态?

此时伺服驱动器是工作于闭环状态吗???

网友A(2009-08-27):
是的,一般伺服应用都是开环,接了也是开环,只是用来显示速度用,不作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