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SPLC通过RS485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9-06-08):
具体的思路:

FX1S通过RS-485BD的模块与单片机上的MAX487CPA的IC连接,实现由单片机控制PLC的M的ON/OFF,然后单片机的电路板上有一个LCD文本显示器,可以将PLC里的D通过单片机显示出来,达到直观的效果,也就是相当于去掉触摸功能的触摸屏.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硬件已做出来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单片机怎么读.写PLC里的数据寄存器D和控制PLC的M ON/OFF.

如果有现成的程序,可以发到我的邮箱:wandong@kentchina.com

网友A:
虽然都是485,但是具体的通信协议是什么,比如如果双方都支持modbus协议,并且有一主一从,那当然可以通信,具体情况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一起讨论

网友B:
你可以用MC协议来做,双方都用这个协议,但要注意帧格式

楼主:
沒有人有實際的例子嗎?RS232的也可以

网友C:
这个还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