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求助
關羽

楼主(2009-06-08):
组态王内部变量有没有延时变量 比如说 NME这个内部离散变量为1时 我想使一个变量延迟2S后变为1,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我没有用过,你应该用命令语言来编写吧

网友(2009-08-15):
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过串口方式通信的问题,急!! 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过串口方式通信的问题,急!!
我想问一下 欧姆龙CPM1A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讯时,在上位机能不能对下位PLC的输入进行读和写操作???尤其是写操作可以吗?我试过了 通信正常 输入点和输出点都可以读到上位机 但是往下位写就写不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定义的I O设备都是可读可写的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急!

网友B:
我用过欧姆龙的EJ1N与组态王通讯,开始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其中的运行命令是只能写,如果要读运行状态,需要从另外的寄存器读出。

网友C(2009-09-15):
请高手们指点:组态王中的命令语句格式有些怎么不可用,比如Dtext函数,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