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5.5 与omron PLC CPM2A之间的通信

楼主(2009-06-08):
 大家好:小弟在此请教给位大师!谢谢给位指教!

        我现在在做MCGS与PLC的一个小实验,用Omron PLC的专用串口线与上位机连接,在CX—P的编程环境中,

PLC和上位机能相互通信,但是我用MCGS组态软件和PLC联机通信时,就通信不上。我用自己做的串口线连接时候,

组态提示通信正常,但同时提示组态环境和运行环境不匹配,请使用统一版本。还有在:在将组态下载到PLC的时候,

组态信息反馈框提示说没有找到该PLC的驱动程序。但是我的驱动程序明明就放在D盘的文件路径下面的。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我现在想做的就是通过组态来模拟现场的画面,并能控制PLC。

请问:MCGS 组态软件支持omron PLC CPM2A的hostlink通信吗?

          是不是我的通信线有问题,请问需要什么通信线 哪种型号的?

网友A:
和欧姆龙得通讯应该比较容易得

楼主:
谢谢 !但是还是没有搞通!

网友B:
在将组态下载到PLC的时候, 组态信息反馈框提示说没有找到该PLC的驱动程序。

组态软件的程序是不可能下载到PLC的。

你选好OMRON的通信协议,在线实验一下。

网友C:
我做过多次,好像只要按照MCGS的帮助作很容易的

楼主:
o 哦谢谢 现在已调通了 谢谢所有的人

网友B(2010-08-28):
下次把分 分给所有人吧,别给我那么多,不好意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