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日期可以写入PLC的数据寄存器吗

楼主(2009-06-08):
触摸屏的日期可以写入PLC的数据寄存器吗?

NS5系列触摸屏和CPM2A  PLC 如何做?

网友A:
日期与时间可以在屏上显示就可以了。为什么在写到PLC内,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B:
触摸屏的时间都是有一个地址存储的,用这个地址中的数值

网友C:
好像可以通过配方功能实现

网友D:
C200HE以及更高版本的PLC有辅助区域,专门是日期时间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