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当伺服模块的电源吗

楼主(2009-06-08):
大家好
我手头有个伺服模块,要求三相220V,50HZ,由于要经常出去展示,不容易找到三相电源,所以想把单相220V转换成三相220V,我记得有的单相变频器有这个功能,只是不知道变频器输出的三相220V能否驱动伺服模块,因为感觉变频器都是i直接驱动电机的,所输出的电流也不同于一般电源输出的电流,请教各位大虾,能否这么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A:
最好不要,,,老实点带变压器吧,老实电找电源吧,

网友B:
变频输出的电源波形不一样,最好买个变压器升压

网友C:
去展示的话如果没有3相电确实麻烦,还是买个2相转三相的变频器吧。

下面有

http://www.cutanzi.com/html/ask/23434736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