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导体收音机杂音太大如何调试修理??谢谢!!

楼主(2009-06-08):
一段时间不用收的台也比以前少了555555555555555

网友A:
这个不好修,原因多...

网友B:
先换新电池,再加大滤波电容。

网友C:
中波有干扰,如变频器。中周矢调,调谐回路不正常等。

楼主:
能调试么?有人说调台的双联不干净可能么?

网友B:
双联不干净是在调台的时候有哧啦哧啦的响声。晶体管老化也会导致噪音增加。

网友D:
双联不干净是在调台的时候有哧啦哧啦的响声

换个电池试一试

网友E:
“半导体收音机杂音太大”

1、如果使用的是整流直流电源,一般出现交流哼声时,可以更换滤波电容;

2、调节音量电位器时,有相关噪声,可以用汽油或酒精清洗一下音量电位器;

3、调谐选台时,如果台数减小,噪音变大,一般是高、中放、变频级失谐,请专业人士维修;

……

网友F:
本人家电维修20多年,愿免费为你修理收音机,不过来回邮费你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于本人家电维修20多年,愿免费为你修理收音机,不过来回邮费你付。

哇!一定是高手!!收学生么?俺想跟您学学弱电,俺没基础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