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505与s7-2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6-08):
  各位朋友好:

                我现在在做一个用505 与西门子s7-200的小实验,程序导入了,用的是触摸屏v2.73的版本,但是与PLC连接后,一致不能与它通信,我参数设置里与PLC里一致的. 有没有朋友遇到此类问题呀? 谢谢!!!

楼主:
谢谢!那么我按照您的设置到屏看看

网友A:
请问一楼怎样将图片插入的,我不会发

谢谢!

网友B:
工控网只支持.JPEG格式.如果你的图片是这个格式的,直接按上图中倒数第2个按钮,按提示操作就行.

网友B:
.如果你的图片不是JPEG格式,请另存为JPEG格式.

如果你要上传其它文件,例如梯形图,CAD图纸.....等等任意文件格式的资料,可以这样做:

1.打开要上传的资料,调整屏幕显示内容

2.按键盘的"印屏幕"(PrtSc)键

3.打开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界面,进行编辑:粘贴,剪切,粘贴...得到你想要的图片.

5.上传

网友C:
线做的对吗? 屏125—PLC835

楼主:
谢谢了,按照1楼的做法时 可以的 ,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