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脉冲+方向的手摇式脉冲发生器?

楼主(2009-06-08):
想用手摇式脉冲发生器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可是步进驱动器就两种方式: 脉冲+方向, CW+CCW脉冲。

而手摇式脉冲发生器都是输出A/B正交的脉冲!  控制伺服可以,但是控制步进就不行。 不知那位大虾用过可以输出脉冲+方向信号的编码器? 这样就可以直接将手摇脉冲发生器接到步进驱动器上了!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但我没见过手摇式脉冲发生器,不知道手摇式脉冲发生器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B:
而手摇式脉冲发生器都是输出A/B正交的脉冲! 控制伺服可以,但是控制步进就不行

不行?您实际试一下再说.

网友C:
CW+CCW脉冲。也可以设置正反向脉冲相位角控制步进转向的,和伺服一样,所以可以控制步进正反转

楼主:
没有用过,正在做这个方案,所以需要先了解一下。

步进驱动器一般接收两种脉冲控制:

1、脉冲+方向   2、正向脉冲+反向脉冲

可是一般编码器输出为A/B正交脉冲,步进驱动器没办法得到方向信号啊?   还是手摇式脉冲发生器有什么不同?      手摇式脉冲发生器可以设置为CW+CCW输出?

网友B:
直接把A/B信号当作脉冲方向信号接到驱动器上,一般步进驱动器就可以转了.

楼主:
那是可以转。 但是方向呢?

我要顺时针旋转手摇脉冲发生器,则步进也顺时针转; 逆时针旋转手摇脉冲发生器,则步进也逆时针转。

步进驱动器又不能根据A/B相信号的先后来判断方向的。

网友D:
加转接辨向后再接入?

网友B:
"我要顺时针旋转手摇脉冲发生器,则步进也顺时针转; 逆时针旋转手摇脉冲发生器,则步进也逆时针转。

步进驱动器又不能根据A/B相信号的先后来判断方向的。 "

您还是实际试一下在说吧,只是想当然的坐而言是没有意义的。

楼主:
呵呵,不是每个人或者每个项目都有机会试的。  在做之前把一些意外的情况考虑一下也未尝不是好事。

刘版主的一句话倒是提醒了我仔细想了一下A/B正交的过程,呵呵, 正好A相做为脉冲,B相就可以做为方向了。

 谢谢!

网友E(2012-05-30):
呵呵,我的刚拿到一个手脉,也是这个问题,不晓得怎么用,我的手脉也是正交A/B差分的,刚接了57的步进试了一下,就是把A当做脉冲,B接做方向,然后直接正反旋转首轮就是,电机就跟着正反转了

网友F:
上海鸣志的有驱动器可以,还可以加摇杆做速度控制!

网友F:
手摇脉冲发生器是摇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