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工程机械故障的五大决窍

楼主(2009-06-08):
由于材料、工艺、零件老化和人为因素等的影响,工程机械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是,如果能够正确地分析各种故障原因,采取有效的、针对性强的防范措施,尽量减慢机械零部件的损伤速度,是可以有效地防止机械故障,延长机械使用寿命的。

  1、尽量减少有害因素的

  由于材料、工艺、零件老化和人为因素等的影响,工程机械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但是,如果能够正确地分析各种故障原因,采取有效的、针对性强的防范措施,尽量减慢机械零部件的损伤速度,是可以有效地防止机械故障,延长机械使用寿命的。

  1、尽量减少有害因素的影响

  (1)减少机械杂质的影响
  机械杂质一般指的是灰尘、土壤等非金属物质和工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自身产生的一些金属屑、磨损产物等。这些杂质一旦进入机械内部,到达机械的配合表面之间,其危害是很大的,不但使相对运动出来阻滞,加速零件的磨损,而且会擦伤配合表面,破坏润滑油膜,使零件温度升高、润滑油变质。据测定,润滑中机械杂质增加到0.15%时,发动机第一道活塞环的磨损速度将比正常值大2.5倍;滚动轴随进入杂质微粒时,其寿命将降低80%-90%。因此,对于工作在环境恶劣、条件复杂场所的工程机械来说,一要使用优质、配套的零部件及润滑油、润滑脂,堵住有害杂质的源头;二要做好工作现场的机械防护工作,保证相应机构能正常工作,防止各种杂质进入机械内部。对出现故障的机械,尽量到正规的修理场所进行修理。现场修理时,也要做好防护措施,防止现场修理时更换的零部件在进入机械前受到灰尘等杂质的污染。
  (2)减少温度的影响

  在工作中,各个零部件的温度都有各自的正常范围。如一般冷却水的温度为80-90℃,液压传动系统液压油的温度为30-60℃,低于或超过此范围就会加速零件的磨损,引起润滑油变质,造成材料性能变化等等。试验表明,各种工程机械的主传动齿轮和轴承在-5℃的润滑油中运转比在3℃的润滑油中运转,磨损要增大10-12倍。但当温度过高时,又会加速润滑油的变质,如机油温度超过55-60℃时,油温每升高5℃,机油的氧化速度将提高一倍。为此,工程机械在使用过程中,一要防止低温下进行超负荷运转,保证低速预温阶段的正常运行,使机械达到规定温度后再进行行驶或工作,不要因为当时不出现问题而忽视其重要作用;二要防止机械在高温下运转,机械运行过程中要经常检查各种温度表上的数值,发现问题立即停机进行检查,发现故障及时排除。对于一时找不到原因的,绝不能不经处理而仍使机械带病工作。在平时的工作中,要注意检查冷却系统的工作状况。对水冷式机械,每日工作前必须检查,加添冷却水;对风冷式机械,也要定期清理风冷系统上的灰尘,保证散热风道畅通。

  (3)减少各种腐蚀作用

  金属表面与周围介质发生化学或电化学作用而遭受破坏的现象称腐蚀。这种腐蚀作用不但会影响机械外表设备的正常工作,而且会腐蚀到机械内部的零部件。如雨水、空气中的化学物质等通过机械零部件的对外通道、缝隙等进入机械内部,腐蚀机械零件内部,加速机械磨损,增加机械故障。由于这种腐蚀作用有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容易衩人忽视,因而其危害性更大。在使用中,管理和操作人员要根据当时当地天气情况、空气污染情况,采取有效的措施,减小化学腐蚀对机械的影响,重点是防止雨水及空气中化学成分对机械的侵入。

  2、保证正常的工作载荷

  工程机械工作载荷的大小和性质对机械的损耗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零件的磨损随负荷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当零件承受的载荷高于平均设计载荷时,其磨损将会加剧。另外,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稳定的载荷比动载荷下磨损要小,故障少,寿命低。试验表明,发动机在不稳定载荷下工作与稳定载荷下工作比较,其气缸的磨损将增大2倍。在正常负荷下工作的发动机,其故障发生率较低,且寿命延长。相反,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故障发生率明显增多,寿命也会比设计指标减少。经常处于大范围负荷变动的机械磨损量大于连续稳定工作的机械。一般情况下,发电机使用的发动机要比推土机、挖掘机等使用的发动机寿命要长。

  保证正常的工作载荷主要取决于操作手对工程机械的使用。一要注意不能在超过机械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下进行工作,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使用机械。作为工程机械管理人员,在指定操作人员时,要把工程机械随机资料及操作手册等交给操作手,使其能正常在掌握机械性能及操作规程,而不应随意把有关资料扣下来。二要尽量保证机械负荷的均匀加减,使机械处于较为平缓的负荷变动,具体地说,就是要较为均匀地加减油门,防止发动机、工作装置动作的大起大落。

  3、保证对机械的合理润滑

  零件工作面的磨员、零件表面的腐蚀和材料的老化是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机械零部件的3种主要换效形式,而零件工作面的磨损所引起的失效所占的比例最大。也就是说,机械的磨损是使其各种零部件走向极限技术状态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解决机械零部件的磨损问题。除了采用优良的材料、选择先进的制造工艺、设计合理的机械结构外,在使用过程中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保证对机械的合理润滑。据统计,工程机械的故障有一半以上是由润滑不良引起的。由于工程机械各零部件配合的精密性,良好的润滑可以使其保持正常的工作间隙和合适的工作温度,从而降低零件的磨损程度,减少机械故障。正常合理的润滑是减少机械故障的有效措施之一。为此,一是要合理选用润滑剂,要根据机械的种类和应用结构的不同选用正常的润滑剂类别,根据机械的要求选用合适的质量等组,根据机械的要求选用合适的质量等级,根据机械的工作环境和不同的季节选择合适的润滑剂牌号。使用中,既不可使用低等级的润滑剂,也不可用其他种类的润滑剂代替,更不可使用劣质产品。二是要经常检查润滑剂的数量和质量。数量不足要及时补充,质量不佳要及时更换。应急条件下使用不同种类及牌号润滑剂代用者,事后一定对润滑系统进行清洗并及时地更换正常的润滑剂。

  4、适时维修

  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在这些故障中,有些故障对机械设备的影响可能是很微小的,有些是比较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机毁人亡的大事故。经验表明,严重机械故障往往是由一些较小的故障引发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忽视了对小故障的及时处置。因此,对于机械故障,无论大小都应及时地进行排除,这样才能保持机械的正常性能,减少引发更大故障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出现的故障及时进行处理,就是减少和防止故障的一种有效措施。所谓适时进行处理一是要按照维修保养规程,对机械进行定期的保养与修理,各种等组的保养与修理必须按要求进行。现有的各种保养与修理规格是多年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有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在没有重大的技术进步与革新的情况下,这些规程对工程机械维修与保养的指导是绝对性的,必须遵照执行。二是在使用过程中要加强对工程机械的定期与不定期检查,及时了解机械的运行情况,对临时出现的故障,要及时进行处理,不要因故障小、不影响使用而延误维修时机,酿成更大故障。

  5、采取正确的技术措施和组织管理措施

  随着材料科学及设计制造技术的发展,工程机械上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材料、新结构,要求机械的技术保障与管理工作更科学、更完善。为此作为工程机械的组织管理人员及操作人员,一要注意保证机械在运输及保管过程中防止机械的损伤、变形、腐蚀等。二要严格机械的日常维护工作,使机械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三是要教育操作人员正确的使用和操作各种工程机械,减少和防止人为失误引起的机械故障。四要精心保养机械,要做到正确合理地进行定期与不定期保养,保持机械的清洁、干净,定期检查机械的技术状态,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松动和失调的零部件及时紧固和调整,对一些易损件进行预防性的更换等。

  摘自《工程机械与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