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施耐得PLC的LD程序转换为ST语言

楼主(2009-06-08):
请教高手前如何将施耐得PLC的LD程序转换为ST语言,谢谢

网友A:
不能转。LD和ST的程序没有对应关系。
除非自己手工改写。

楼主:
哦,这样很麻烦。哦原来不能改呀

网友A:
好端端的,为何要改?

网友B:
导出成TXT文本,一个替换就过来了,然后再导回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出成TXT文本,一个替换就过来了,然后再导回去。

不是那么容易,LD和ST的指令并没有一一对应关系。有那时间去研究XML标签,还不如自己手工转。

网友A:
研究了一下Unity源文件的格式,转换确实不容易。比如这么一个简单的LD程序:

导出成XML格式为:

而ST程序的导出格式基本上就是把ST代码原封不动放在<STSource>段:

不容易转换,如果有兴趣而且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C#和LINQ。

楼主:
我试试,谢谢呀。。。

网友C:
太麻烦了。。。。。。。。

网友D(2009-11-13):
为什么twido的编程软件可以,高级点的就没了?不会吧,应该可以直接转,除非有的语句不能转成梯形图!

网友E(2014-07-22):
求解。大神们。快来救援,好贴!

网友F:
这款软件没用过,不清楚,不过somashine可以在视图菜单下更改,你看看视图下有没有可以改的。

网友G(2019-07-22):
看着好麻烦的样子啊、、看着那三行梯形图转换那么多、、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