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定位控制,有抖动现象!求助!!!!!!!!

楼主(2009-06-08):
松下伺服A4 ,松下伺服定位控制,有抖动现象!求助!!!!!!!!

在往远离马达方向做定位运动,到位后马达向正反方向来回转动几下后才停下来,摆动角度不是很大,就好像自动修正位置似的。

但往马达所在侧定位时,却没发现上述现象。

马达没多大负载。我知道有些伺服参数调得不好,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我换了另一个旧的驱动器,定位没问题了。但一时找不到伺服调试软件,也懒得一个一个参数区对比了。

像这种伺服定位震荡现象应该调哪些参数呢?为何两个方向的定位效果不一样呢?

网友A:
偏置和增益,这种现象可能是力矩不足,不知我回答的对不对,波恩老师在这方面比较专业.

网友B:
定位后的摆动是与方向相关还是与位置相关?与方向相关的多发生在Z方向上,水平方向的不多见。如果是与位置相关,可能是两边的阻力比一致。

定位震荡,相关参数主要是位置增益、速度增益和速度积分。

网友A:
有道理,Z轴一般是重力下掉

楼主:
轴是垂直装的,马达在下方,丝杆平台在上方,往上运动,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会抖动。往下运动则没事。

谢谢了!

网友C:
果真应了“子丑寅卯”和刘版主的经验。

网友D:
“但一时找不到伺服调试软件,也懒得一个一个参数区对比了”

懒得,哈哈,真是啥子人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