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捷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6-08):
我使用信捷XC5与基恩士视觉系统通讯,采用流程控制,如下图:
启动流程后,发送数据,结束后转到S1接收数据,如下:
当接收完成后跳入下一个流程解读,我遇到的问题是:进入流程S1后,无法接收数据,经常超时,要重复4~5次,才能正常接收到。
我通过计算机串口调试工具,在S1流程启动后2秒发送数据给PLC,就能正常接收,请问厂家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将S1流程反过来,如下图:
通讯才得以正常进行。

网友A:
问题应该在M8013,上面的程序您用的是LDP M8013,下面的程序您用的是LD M8013,如果串口超时时间您没有修改的话,那后者接收超时时间会远远大于前者。您不妨可以把第一个程序修改一下试试

网友B:
http://hi.baidu.com/plcjmrj免费解秘软件,,

网友C:
找一细心高手帮助吧!

网友D:
问题应该在M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