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编程电缆

楼主(2009-06-08):
请问各位高手:

s7-300编程电缆:s7-300  plc    interface    unit   ,

MODEL:  PC--MPI     ,

SERIS:  6ES7872--OCA23--OXAO,

连到s7-200上是否好用?

谢谢了!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

s7-300编程电缆:s7-300 plc interface unit ,

MODEL: PC--MPI ,

SERIS: 6ES7972--OCA23--OXAO,

连到s7-200上是否好用?

谢谢了!

网友A:
还不错,挺好用的,设置好的话和200电缆一样.

网友B:
是否能用呀,S7-200是PPI接口,即单点连接,而S7-300/400是MPI接口,即多点连接,此接口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接口,难道现在也兼容了吗

网友C: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关注中

网友D:
关注关注,新的方法,不知楼主自己尝试过没有,或咨询西门子的支持

楼主:
我自己没敢试,因买的是深圳生产的,不是正宗的西门子产品,怕把通讯口烧了,先来请教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再请教:

西门子数控系统如840D上也有S7-300的PLC,其通讯电缆与我们常说的的S7-300的通讯电缆是否通用?

谢谢各位了!

网友E:
USB是可以的,非USB的好象不行。

网友F:
不能用吧,我好像试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