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接在步进驱动器上

楼主(2009-06-08):
我手头有一个松下伺服马达,不知能否接在三相混合式步进驱动器上,能否正常旋转(不考虑效率和力矩),按照分析,伺服和步进内部都是永磁的,应该可旋转吧,只是没有电流环和位置环反馈处理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请各位告之.谢谢

网友A:
能吗?不可能吧?! 两者结构一样吗?滤磁方式一样吗?

网友B:
根本就不能正常旋转。

网友C:
如果是高细分倍率的三相步进驱动器,且工作频率很低,也许可以让伺服电机以同步拖动模式跟着转,但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个人认为。

楼主:
波恩大侠分析的有道理.非常感谢.

网友D:
我在小森六色机改装过水辘伺服驱动系统。原来的日机电装伺服驱动器烧了。改用0.75KW的西门子变频器驱动。参数作些调整。编码器回馈线不接。工厂已经使用有五个月。

网友E(2009-07-09):
肯定不行的,因为电机的极对数都不同

网友F(2009-09-23):
变频器拖动伺服电机,这是什么原理?直接用三相电通伺服电机,又是什么状况呢?按理,伺服电机不就是同步电机多个编码器嘛,应该是可以的.不知道有没有比较了解这个的,请讲讲.

网友G:
是肯定不行的,步进是靠转子和定子之间通电时候产生的磁场变话,是基于齿槽尽管转子里面有永磁体但是只是为增加磁场强度并 不是用于定位之用.而伺服在其永磁体的转子上根本没有齿槽,其磁力线呈正弦分布

网友H:
可以,肯定没有问题,我有用过,也有看到比别人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