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磁翻板液位计远传4-20mA怎么调啊?

楼主(2009-06-08):
各位大侠,我们厂现场有两台UHZ-517C10磁翻板液位计(上海星申的)带个远传变送器,远传液位和就地不对应,远传1米就地是1.2米,我想调调变送器的零点或满量程,变送器上有两个可调电位器一个标有S,一个标有N,请问是什么意思啊?哪个是调零的?谢谢啦

网友A:
看一下说明书不就明白了,若不行,就将一次阀关死,注满相应的液体后再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看一下你的介质是什么是否与设备相否,因为浮子的材质与形状即浮力与介质的密度、压力和温度都有关系的,所以可能会出现就在液位与远传浮子的液位不符。

网友B:
S代表量程 另一个应该是Z 代表的是零点。。N的话没见过。应该是零点。。。我们单位也做磁翻板液位计 上面表的就是S和Z,S是调量程的 Z是调整零点的。

网友C:
相关控制打到手动,回路中串进电流表量四到二十毫安,再调N电位器看看反映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D:
对于磁性浮子液位计,国内做的最好的应该是上海凡宜科技和上海雄风的。

网友E:
相关控制打到手动,回路中串进电流表量四到二十毫安,再调N电位器.但要对应液位  0液位时将电流调至4MA  满液位对应20MA

网友F:
1、在容器满时,关闭液位计阀门。使之为满量程。

2、串万用表的mA档,调变送器上量程电位器S,使之输出为20mA.

3、打开液位计的排污阀,使之为0.

4、调变送器上零位电位器Z,使之输出为4mA。

5、如果装有排空阀,拆了排空阀,关闭排污阀。往里灌被测介质至一半。串万用表,测得12mA.如不是12mA,可以调整零位电位器Z。使之为12mA

以上步骤反复几次,直到4mA,12mA,  20mA无误差为止。

也可以在8mA,   16mA位置上调试,点数越多越精确,也不会出现线性或非线性误差

楼主:
谢谢大家了,hehe

网友G(2010-03-24):
受益匪浅,大家说的都很好~以后遇到了我也学会排除了~

网友H:
还有应该检查一下控制室显示液位量程是否与现场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