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威纶触摸屏的显示问题

楼主(2009-06-09):
请教各位大侠,我用威纶MT506触摸屏连接台达PLC,需要将PLC中的数据读出,触摸屏画面和PLC程序都已做好,使用电脑在线模拟时各数据显示均正常,现场操作时,触摸屏上并无数据显示,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查看此时将通讯线拔掉,是否在屏幕上会显示“PLC no response”,如果不显示的话,请检查“Easy Manager”里面是否有选择“Complete Download/Upload”。如果没有,选择为该项,重新下载一次程序再测试看看。应该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和您说的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