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请教7062ks与三菱PLC--FX2N。怎样用时间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9-06-09):
请教7062ks与三菱PLC--FX2N。怎样用时间继电器和数据寄存器?
是不是要写脚本?该怎么写 ?请教以下

网友A:
不用写脚本啊,你在设备窗口中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添加三菱_FX系列编程口或三菱_FX系列串口子设备,然后双击子设备,在设备编辑窗口中点击增加设备通道,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对寄存器数据类型等进行选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