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仪表和PLC通信

楼主(2009-06-09):
各位老师,我们现有带DP接口的变频器和带RS485的控制仪表,PLC是西门子S7-300,变频器和仪表可以同时与PLC通信吗?如何实现?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网友B:
看你的300型号了,如果带485又带DP口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共同讨论

楼主:
对:kaluda031 关于

看你的300型号了,如果带485又带DP口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加我QQ 879050937 共同讨论

  谢谢了,我还没有对PLC选型,那我就选带两种接口的吧

内容的回复:

网友C:
可以的

485就是DP接口啊

可以用DP通讯了

网友D:
应该可以吧jinxing

网友E:
用DP的话,应该有相应的GSD文件吧,然后就完全可以做了吧

网友F:
有些仪表没有DP协议啊,变频器一般都可以GSD文件好弄的

楼主:
485和DP能同时和PLC通信吗?通过编程就能实现吗?

楼主:
我看资料时,有一种RS485转DP的转换接口,如果将带485的仪表接到DP网络中,是不是要通过转化接口连接?

网友G:
找个DP转232的模块,透明传输,仪表的协议在PLC里面自己编写,讨论:QQ51483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