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的调试

楼主(2009-06-09):
我在调试台达B系列伺服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伺服的频宽和伺服的负载惯量比 分别和伺服都有什么样的关系?

刚性一般需要调节吗?

网友A:
负载惯量比影响你的稳定性 或者快速性能力 简单点说 就是看跑得动不

刚性是必须调的一个参数 pid中的p你能不调吗?根据机械特性 阶跃响应曲线 慢慢的去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