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电机转速的编码器怎么选???

楼主(2009-06-09):
求助,测量电机转速的编码器怎么选???

用于测量电机转速1400多转/分钟,电机2。2KW,分辨率为1000PPR就行,要怎么选取,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办呀,用增量编码器就ok了,编码器的选择之需要考虑电机的转速和编码器的分辨率就可以了,电机的功率没有要求,就用一般的增量编码器,我算恶劣下,输出频率绝对够,有问题可交流qq:251852147  13761443210

网友B:
这个是编码器最常用的应用之一

网友C(2009-09-21):
现在好多厂家在测电机转速都用绝对值编码器了,模拟信号输出的,读取也很方便。价格也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