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程序丢失之原因?

楼主(2009-06-09):
两台高吊用相同的PLC,是施耐德的,CPU是TSXP573534M,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后,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PLC出错(近半年),同时内部程序全部丢失,在近一年的时间出现三次报警程序丢失,不知是何原因?测闪存卡内的电池电压均正常,且无电池电压低报警。希望哪位高手能给予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A:
程序没有烧录到内部寄存器中

楼主:
没有烧录到内部寄存器。一般都不用烧录的,而且程序也很少丢失,除非是plc电池没有造成。

网友B:
电池不掉的情况下,内部短路时程序丢失的主要原因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但不是免费的. qq :57577105

网友D:
抄下模块批号,打电话问施耐德售后服务。

网友E:
电池电压均正常的话,可能是固件丢失,它们的PLC曾经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请问如何查找停机代码

网友G:
我司经常有Schneider专家级人物(法国佬)出现,给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把程序做好备份。

网友H:
建议选用Flash的存储卡,不会像SRAM卡一样在电池没电时程序/数据丢失。

网友F:
我们这出现这种情况 后我给技术支持 打电话他说不可能是程序丢失,肯定 是其他原因,他让我看停机代码。

网友I(2009-09-24):
建议用flash卡,有一种存储卡特别好电池,电池一没电程序就会没有的!

网友J:
我们这出现这种情况 后我给技术支持 打电话他说不可能是程序丢失,肯定 是其他原因,他让我看停机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