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控制器不连接电机与编码器的情况下没有报警?

楼主(2009-06-09):
伺服电机控制器不连接电机与编码器的情况下没有报警?连接电机和编码器后也没报警,(驱动器上的报警指示灯没有指示)驱动器没有输出。可以肯定驱动器故障,但不知驱动器什么地方的问题?

网友A:
不接电机一般未必报警,但不接编码器一般都会报警。

网友B:
那力矩控制模式下,编码器坏掉了电机还能正常运转么.

网友A:
对于最常用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而言必须由编码器为力矩模式提供矢量控制所需的电角度信息,因而编码器坏了,伺服也就歇菜了!

异步伺服需要依靠编码器反馈估算滑差以调整电流矢量的旋转频率,所以编码器也不能坏。

直流伺服的电流控制与转子位置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考虑反电势补偿,就可以认为与编码器无关题。

网友C:
在数控机床中,不接编码器的话会出现319之类的编码器断线或错误的报警。

网友B:
真是相当的经典,详细。波恩老师确实是电机方面的专家啊。敬佩

楼主:
谢谢,驱动器故障,因为其它设备去掉电机与编码器后,伺服驱动器报警ALARM  LED亮,只有这台伺服歇菜,去掉电机与编码器什么反应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