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奇怪故障

楼主(2009-06-09):
三菱A500,22KW.380V有设定频率,但开机后没输出频率.请教各位高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设运行频率....

楼主:
有呀!已经设了,开机时又变零了

网友B:
看看模块 ,电机

网友C:
看一下,频率给定方式,是不是设成外部信号给定了。

网友D:
开机时又变零了 ?运行信号时外部端子,还是键盘?还是通讯?如果不是外部端子(外部端子保持有效)控制,运行状态不能保持,开机后需重新给定

--------------------------------

顺便做个广告

精通西门子、三菱编程,各种工业通讯协议,各种人机界面、上位机组态、触摸屏等

做过15个PLC站点,8个PC站超过5000点的项目

有兴趣可以去我的个人网站看看 深圳工控网 www.szgongkong.com

网友E:
技术支持一下,QQ957177760

楼主:
频率已经用面板给定,设定频率已设有的.开机查看输出频率为零.参数没问题的.

变频器没输出,已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不知是那块电路?

网友F:
三菱变频器在设置频率好之后要按下SET按键的 ,把设定的频率的参数键入。否组 运行时就会恢复到0 无效

网友G:
我遇到过有设定频率,但开机后没输出频率.

网友H(2010-08-16):
我现在的情况也是一样

网友I:
部分机型 要保存参数之后修改才能生效!

网友J(2010-11-23):
你的输入电压,是3相电压?还是自己做的变压器升压220变380的电压,电压偏低到一定程度,正好够启动,又不报欠压,但是输出会没有

网友K(2013-08-10):
楼上遇到过吗?我有一台S75K的变频器,就是有频率输出,但无输出电压。是输入的2相380V。屏蔽掉EUVT。

网友L:
哈哈,没有搞不定的吧?看看其他帖子吧。

网友L:
不行,发我帮你看看,找到故障告诉你,下次你就会了呀。

网友M(2013-12-15):
引用 网友L:
不行,发我帮你看看,找到故障告诉你,下次你就会了呀。

佩服啊,这是高手啊!得多多向您学习!

网友N:
看看频率给定方式,选择适合你的方式

网友O:
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L(2014-04-15):
三菱变频器的这类故障,一点都不怪的,关键要正确理解主板驱动板的运行原理和关键电压。也可以参加一年一次的三菱变频器A500系列的元件级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