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环控制稳定性能

楼主(2009-06-09):
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速度控制模式下,电机速度从0.1rpm到1rpm,速度比较平稳,无爬行现象,1rpm的精度在10%左右,从1rpm到4000rpm,每提高一个rpm都很平稳,三种方式测速:驱动器自测,光电测速仪,测速电机都相同,所有过程电机在额定负载下工作,

请问斑竹,和波恩老师,驱动器这样的速度控制性能和日本的相比,性能如何? (同时,速度环速度反馈滤波时间很小,相信响应也不会差)

网友A:
是如何实现全速度范围的额定加载的? 加载本身附加的转动惯量相比电机惯量如何?

驱动器自测尚可,光电测速仪靠不住,测速电机的低速段分别率和信号可信度如何?

如果1rpm的精度确有10%,挺不错!反馈分别率是多少?

至于速度环响应未必简单受制于滤波时间,最好实测。

楼主:
额定加载使用的是一个电磁负载,测功仪器,由于在调速过程中,负载扭矩会改变,所以调速时同步手动调节电子负载的扭矩,速度是1PRM更改的,在1RPM区别下,扭矩基本不会变。

负载本身的惯量没有注意,很可能远大于电机,因为电机只有400W ,小电机惯量不大,甚至连轴器惯量的都可相比。

低速段用目测和触摸感觉来讲,连续性很好,但是你也知道,由于速度反馈用的是光电编码器,本是的数字量特性是无法表征电机本身的真实瞬时速度的!所以得到真实的瞬时速度只能靠模拟测速仪器,目前还没有作这样的工作。

1RPM的10%的精度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作驱动器就是一个对产品定位的问题,是做高性能,还是一般性能,高性能的基础只有一个:更好的硬件设计,脱离硬件来提高性能的空间不是很大。只要我们专注于做出好的产品,肯定是能做成的!

楼主:
了解电机低速稳定性,我觉得还有一个途径:观察对IQ电流的控制性能,例如给定的稳定性,反馈的稳定性,但是这些也是经过了数字变换的,所以我不敢确定!

下次负载测试我会纪录一下!

我认为负载下的控制没有空载下的困难,空载的低速我认为是最困难的! 由于信噪比的原因。

楼主:
测速电机的低速可信度我觉得可能会很差,对这方面我不太了解,低速测试的可靠性强烈依赖于模拟传感器的性能,这个方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速度环的带宽与PWM频率,分辨率,电机特性相关!这个需要进一步测试!

网友B:
楼主是自己开发的伺服?

网友A:
楼主很专注!有更多楼主这样的人士,国产伺服不愁发展!

楼主:
目前自己在开发伺服驱动器,以前在工厂作,由于受不了做事效率的低下以及严重的官僚作风,才出来自己做,当然在工厂做的时候自己也有积累,目前有750w,2KW两种型号驱动器在样机测试中,如果顺利,有可能明年会推出产品,希望产品无论在性能,质量,外观上都要比目前国产的有所提高。

我知道国内已经有了很多厂家在从事这方面的研发或生产,但我还是认为市场需要竞争,需要多样化,没有竞争,市场无法真正的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没有追求完美的动力,国人哪怕连一个缝衣针都做不好。

网友A:
期待楼主早日取得成功!

楼主:
感谢波恩老师支持! 您的行事,说话方式让我非常敬佩!这让我想到: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网友C:
速度控制模式下,给驱动器一个梯形电压,每100 uS增加0.01-0.06V,使电机速度到3000RPM,是否可以平滑运转?

网友D:
楼主,请问你用的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 驱动器供电电压是多少?

楼主:
to xm_h00, 模拟外部给定的话,速度平滑效果主要在于给定电压的稳定性和AD采样的稳定性,我的驱动器使用外部16位的模拟量给定AD,所以平滑效果是非常好的,当然,在低速时的效果不可能有直接内部给固定数字量的效果好,因为外部AD在采样微小电压时波动的百分比肯定要高

楼主:
to onlylm2008, 编码器就是普通国产2500线编码器,电机就是普通电机厂做的样机,驱动器供电三相220v

网友E:
16位的模拟量给定AD.....多少钱啊,推荐一下型号,谢谢

网友A:
足够高的A/D分辨率和精度,以及有效的加减速规划,都很重要。

楼主:
AD977,AD公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