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变频器能否运行在55Hz?

楼主(2009-06-09):
四极电机7.5kw,380v,15A,富士变频器7.5kw,当变频器及电机运行在50Hz时,变频器显示电流8A,

现因生产需要,打算把电机转速提高10%,即变频器及电机运行在55Hz,请问这样能否可行?(变频器输出电压最高限制在380v)

网友A:
我用过65HZ400V两年多  没问题

网友B:
没问题,试车时,记住测一下电流,看看是否过流。

网友C:
是没有问题的,一般都可以运行到60HZ

网友D:
没有问题,大胆的用!!!!

网友E:
问题是不大的,试车的时候注意机械的方面,比如共振,比如轴承的润滑,因为你在超速运行的时候许多在平时没有注意的地方,就要格外的小心。

我以前有一台电线的束丝机,就是这样的,一旦提速电机倒是没有问题,老是会断铜丝,搞得没有办法提速。

网友F:
没有多大文题,变频器在50he以上运行时,为恒功率运行,转矩会减小,(对恒压频比控制)看你的负载情况。

网友G: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H:
只要不超过电机额定电流,使用到70Hz都没有问题!我有好几台都是这样用的,好几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I:
我们也有机器经常运行在65HZ,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J:
没问题的,放心用好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问题是不大的,试车的时候注意机械的方面,比如共振,比如轴承的润滑,因为你在超速运行的时候许多在平时没有注意的地方,就要格外的小心。

我以前有一台电线的束丝机,就是这样的,一旦提速电机倒是没有问题,老是会断铜丝,搞得没有办法提速。

没问题的,注意机械相关方面的

楼主:
谢谢,回去跟领导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