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光洋旋转编码器接线

楼主(2009-06-09):
KOYO ELECTRONICS INDUSTRIES ,CO,LTD 绝对值旋转编码器

型号:TRD-3A1024-2610,1024p/r,12根引线,外壳盖面有刻度,标有0~9数字

已知两根接电源,其它10根不知怎么接!求助!!

图:最后两张

网友A:
楼主悬赏赚钱哦,bucuo

网友B:
作广告的?

一般接线图印在编码器本体上。

网友B:
作广告的?

一般都印在编码器本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悬赏赚钱哦,bucuo

是少了点,只是求各位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广告的?

一般接线图印在编码器本体上。

不是广告...

楼主:
不是VIP,只是发不了图...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C:
说明书上有接线的,申请VIP即可。

网友D(2009-08-20):
并行十位输出,已知电源线,其它十根为信号线,标贴上肯定标有2的0次方到2的9次方。分别就是1~10位输出信号线。直接接入后续设备就可以了。给你个网站你看一下,里面有这种编码器的接线方法。

http://www.zx5117.com/

网友E(2009-10-14):
说明书上有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