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MACSV图形组态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9-06-09):
请问哪位仁兄知道MACSV图形组态软件的图库在哪里?怎样添加图形。还有如果我想自己做一个弹出窗口(就像顺空或者PID的弹出窗口)应该怎么做。

网友A:
打开图形组态软件就可出现图库;顺空或者PID的弹出窗口,只要功能块名正确,连接服务器后点击相应的图形或按钮就可弹出(只有连接服务器时).

楼主:
就是说我只能在连接服务器的时候才能找到窗口的路径喽!?

网友B:
打开图形组态软件就可出现图库;顺空或者PID的弹出窗口,只要功能块名正确,连接服务器后点击相应的图形或按钮就可弹出

网友C:
打开图形组态软件就可找到图库,在所需要的图形被选中击右键选导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