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与siemens软冗余链接的问题

楼主(2009-06-10):
plc两个站,每个站两个cpu,两个以太网模块通过mpi构成软冗余,ifix需要通过opc链接这两个站,请教s7里需要怎么配置

网友A(2011-01-08):
你可以直接用S7A驱动的。

网友B:
用S7A自带的两个IP设置会出现问题。

分两种情况:

1.两个CPU切换,以太网模块也切换,但CPU1上的以太网模块的IP还是正常的,所以S7A不会切换到备用IP,S7A连的还是CPU1,这时,读数据正常,但写数据就不行了,因为CPU1的数据是CPU2上同步来的。

2.CPU1上的以太网模块坏了或是网络断了,S7A会切换到备用IP上,但CPU没切换,出现的现象和第一种相同了。

最好的办法是判断两个CPU的状态及网络状态,在S7A里配置两个不同的.S7A文件,用脚本切换调用哪个配置文件,我试过,切换时间大概在2秒内。

这种方法可用于一个CPU上有两个网卡的情况,也就是冗余网络,4个IP的情况。

网友C:
判断连接的主备,然后强制S7A切换。

网友B:
用iSWITCH有时会出问题。

网友C:
你遇到什么问题了?我之前试过没出什么问题